Skill加载失败···求解···

楼主(2013-04-28):
1.我修改了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menus档案,把它加载到allegro菜单里

2.在路劲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1下新建一个文件夹skill1存放skill文件find_dlines.il

3.在路劲E:\cadence\pcbenv下新建一个allegro.ilinit文件,并在此文件里编辑如下语句: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1")));
load("find_dlines.il");

然后保存!

打开Allegro后命令栏提示如下错误: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1")));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93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find_dlines.il"

好像是说语法错误,无法打开文件吧,要怎么弄?哪位会的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getSkillPath()"E:/cadence/
这个中间应该有一个空格
getSkillPath() "E:/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SkillPath()"E:/cadence/
这个中间应该有一个空格
getSkillPath() "E:/cadence/

恩、我问了我们公司之前的那个技术总管,他说在那中间加个空格试试看,加了空格之后打开Allegro倒是不报错了,但那个功能还是用不了,点击那个功能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find_dlines。应该还是没加载到吧···要怎么弄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SkillPath()"E:/cadence/
这个中间应该有一个空格
getSkillPath() "E:/cadence/

问题解决了、在(getSkillPath()"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1")));  的()和 " 之间加一个空格  skill1和"之间也加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谢谢版主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