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50.042_wint_1of1发布,请有权限的上传

楼主(2013-04-29):
    Hotfix_SPB16.50.042_wint_1of1发布,请有权限的上传,谢谢

网友:
    放假期间都不忘贡献,真是大好人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l.vmall.com/c0xnal3yjl

    请给个百度网盘链接,华为网盘的保存到网盘需开VIP.

网友B:
    为什么这个hotfix安装以后,capter cis可以正确打开,但是allegro.exe运行的时候就会显示
“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纠正这个问题。”

    038, 042, 043 这三个补丁安装后都是这种情况,有朋友遇到过么?

网友(2013-06-19):
    我装过038,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hotfix安装以后,capter cis可以正确打开,但是allegro.exe运行的时候就会显示
    “由于应用程序配 ...

    请问你的解决了么?我现在装了39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3-09-11):
    我之前装allegro在虚拟机上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干脆就装在原系统上就好了。方法是一样的。低版本的补丁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