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13-04-29):
为何加C71这个钽电容?起耦合作用吗?C68与R61是做什么用的?C67与R58的作用,其中C67是起到相位补偿吗?请具体分析该电路的工作方式,其中VM为恒定某电压。怎样算放大倍数?

网友A:
两级交流耦合正向放大。C71应该是做交流耦合用,交流等效短路,为正极性比例放大。C68 R61是做阻抗匹配。C67补偿相位,限制带宽。VM为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交流耦合正向放大。C71应该是做交流耦合用,交流等效短路,为正极性比例放大。C68 R61是做阻抗匹配。C6 ...

阻抗匹配的作用是什么呀?这个运放的上限频率与下限频率怎么算呢?C71在直流的时候是断开还是短路呢?能不能在分析的具体点,Vop1与Vin的表达式?Vop2与Vop1的表达式?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点评):
可用仿真看頻響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