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几千个器件按矩阵排列的方法

楼主(2013-04-29):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要能等距分布。
复制的元件没有标号,还要手工一个一个去加。而且容易漏加,很费时。请高手帮忙。

网友:
关于等距,好像只有用skill了 ;
复制的元件有位号,但是没具体的,少的话可以直接修改,多了的话建议从原理图导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