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安装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3-04-30):
安装AD6老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几个安装包了还是相同的问题,请问谁碰到过。求帮助。

网友:
    现在都有AD10。AD13了,是该换换了

网友:
    你下载的文件有问题,100%。与你的电脑无关。
应该是你下载的时候网络不稳引起的文件错误,或是中毒了,杀杀再下看看。

    AD6不要用了。
    要么AD9.4要么AD13.是比较好的两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