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令窗口设置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5金币
在公司电脑上的allegro16.2,执行Add Connect命令,点击焊盘开始布线,此时在命令窗口输入”20“(不需要按回车),即可将走线宽度设置为20来进行布线。
请问高手们,这个是怎样实现的,感觉不像用skill

网友:
这是设置的快捷键,
在16.x版本中设置如下:funckey 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如果是15.x的allegro:funckey 20     OPTIONS LINE_WIDTH 20;
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的快捷键,
在16.x版本中设置如下:funckey 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如果是15.x的alle ...

昨天查了下env文件,的确是这样。谢谢。

网友B:
funckey 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你这个命令只能是走20MIL的线宽吧,那么我要走,8MIL,10MIL,12MIL,15MIL那怎么设,不会要设四个快捷键吧....

网友:
难道不会照葫户画瓢吗?8mil,10mil,12mil一样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key 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你这个命令只能是走20MIL的线宽吧,那么我要走,8MIL,10MIL,12M ...

的确是需要分别一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