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转换Allegro16.5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1、pads9.5自带的转换allegro文件的工具为什么不能用?
2、9.5怎么导入BRD文件?直接导入不能用?

网友:
论坛上很多地方都有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Allegro的版本高了,要转换为低版本的,PADS才可以转的。

网友:
PADS导出低版本(好像是2005版本)的ASC文件,allegro导入就可以的

网友:
需要使用Mentor写的Skill在Allegro里先将数据转换输出,才能使用PADS导入BRD文件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发一个教程  AD转换成PADS 和AD转换成ALLEGRO 。

另外也说一下。ALLEGRO 怎么转成 PADS 。

先用AD9 版本软件打开ALLEGRO 的BRD 文件。 之后按照附件的教程。把AD 转换成 PAD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