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重复利用相同的电路走线

楼主(2013-05-01):
如题,我的板子有四个模块完全一样,LAYOUT走一个模块,其它的想复用这个走完的线路,怎么做,有在线的吗,急用,谢谢!!!

网友:
选择一段走线,然后Shift+F,点击你选中的走线,然后选中同一层,点击OK,就可以了,但是你的线不能出现弧形,任意线

网友:
布局完全同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实现。
全选你已布好线的那一块的所有东西,
SHIFT+F,点选里面任何一条TRACK,弹出来的对话框的SELECTED选SAME
点OK,这样你就全选了你布好的线。
CTRL+C,选一个器件作为参考点。OK
CTRL+V,选类似布局里的同个器件作为参考,放置。
然后原理图更新下PCB。可能需要一点点修改。90%是不用再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把盘隐藏,复制你要的,然后打开盘,选基点复制,粘贴到位置相同基点即可,

网友:
可以参照相同模块快速布局布线的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7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