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的PCB走线问题

楼主(2013-05-01):
protel99的PCB走线怎么画出类似下面图中的效果? 在 AD里面就很容易。

网友:
    先用导线包出一个圈,里面用填充填满就可以,比较麻烦。

网友A:
    99SE可以丢了。
    这个不是走线的,99里应该是只能用polygon鎛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SE可以丢了。
    这个不是走线的,99里应该是只能用polygon鎛出来。

谢谢回复! 我知道是覆铜搞出来的,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至于该不该丢,我也不好说,因为有些公司还是在用它!记得上次去面试的时候,我说ad用的比99熟练(换了win7之后就很少用99),结果换来一个狠狠的鄙视的眼神,然后说他们公司只用99.。。。。估计是因为我用的是和谐版的吧,权当这么认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知道是覆铜搞出来的,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至于该不该丢,我也不好说,因为有些公司 ...

放置polygon时外框画出你想要的形状,要连接的PIN,PAD等。
(place-polygon plane...)

设置对网络名。
    DR里的连接方式选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polygon时外框画出你想要的形状,要连接的PIN,PAD等。
    (place-polygon plane...)

    应该是跟平常搞的敷铜一样的吧 但是要重新改形状的话好像很麻烦,要重新搞?

网友A:
    是的。只能重布。99SE本来人性化就要差一些。
    而且好像99SE里POLYGON一多,好像会很卡。

AD的话用PLACE -SOLID REGION会好很多,且可以重新定义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能重布。99SE本来人性化就要差一些。
而且好像99SE里POLYGON一多,好像会很卡。

谢谢  AD就方便了

网友B:
    我是定义好规则直接place-polygon plane的,主要是间距定义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定义好规则直接place-polygon plane的,主要是间距定义好就行

还是感觉AD的P+R好,99里那么整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