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习PADS那个版本好

楼主(2013-05-01):
    想学习pads软件,学习哪个版本好?

网友A:
    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

    谢谢

网友:
    9.5banben

网友:
    最新的吧
    貌似就是9.5了

网友:
    9.5功能強大

网友:
    公司在用2007,最新的好像都9.5了,听说很不错

网友:
    目前最新的是9.5版本的,但是据说稳定的是9.3.1版本的。

网友:
    果断 9.5

网友:
    我在用9.3

网友:
    以前没用过,直接装了9.5,可惜没教程,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我还在用2005

网友:
    9.5吧,layout和router切换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