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丢失问题

楼主(2013-05-01):
我在一个板子上导出库,怎么dra文件只有外形没有焊盘呢?焊盘文件路径没问题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与焊盘路径无关。导出库的时候所有的封装和焊盘都会导出到同一个文件夹下的。应该是都有的。或者你看看是不是显示问题。

网友A:
如图把最后一项no lib。。。打钩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把最后一项no lib。。。打钩就不会了

正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