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L OSP ENIG表面处理

楼主(2013-05-02):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哪位可以帮忙解答下HASL OSP和ENIG,目前有些公司用OSP,有些用HASL。ENIG还没接触过。通常怎么选用OSP好还是HASL好呢,价钱一样吗?

网友:
    osp便宜适用单面板
hasl贵点适用双面以上

楼主:
    不过之前做的多层板都是OSP的啊

网友:
    HASL,Hot Air Solder Level,喷锡,国内叫热风整平。
OSP,Organic Solderability Preservatives,有机保焊膜
ENIG,Electroless Nickel/Immersion Gold,化学镍金。
    一般普通的板子用HASL,高速板用ENIG。
    价格肯定是HASL最便宜。

网友:
    HASL一般平整性较差,ENIG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出现黑盘而且连接强度比较差。
OSP对高温和生产时间间隔要求较高。
所以要根据你PCB在产线时的生产情况来选择,如果产线很快就将PCB消耗完毕,可以选用OSP的。前提OSP要选择能承受两次高温,PCB能在24小时完成所有装配,至少SMT表面贴装,波峰焊接(或手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