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expression PCB 铺铜,画多边形线不在网格上

楼主(2013-05-02):
请教:expression PCB 铺铜,画多边形线不在网格上,怎样解决?

网友:
你设置格点了吗?

网友:
看看红框里的按键是否点下去了。

楼主:
都开了啊,郁闷的很,想传个图给你看看   怎么传不了啊?

网友:
楼主,说说你的版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开了啊,郁闷的很,想传个图给你看看   怎么传不了啊?

有一种可能,你在点下Snap Grid按键之前,在自由状态下画了那个多边形,这样即使之后打开了Snap Grid拉动那个多边形,各点的坐标也只会按照Grid值步进,不会自动调整;

如果是这样,要么在打开Snap Grid后重画,要么在打开Snap Grid后手动拉动各点到Gri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