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过孔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5-02):
    为什么我的Via中外边有一个外线。怎么设置这个让它不显示

网友A:
    注意勾与不勾间距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勾与不勾间距有区别的

不是这样的,我按照你的试了一下还是有的

网友B:
    我的没有特别设置,没发现有这个圈圈。

网友:
    你那是出负片的时候用的,是antipad

网友C:
    在颜色设置中把那层不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颜色设置中把那层不选就行了

颜色中没有设置这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搞懂这个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特别设置,没发现有这个圈圈。

我也没有特别设置过,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出现了有的时候就没有
估计我在设置的时候操作的时候误操作一个,检查了好多天还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那是因为你在层设置中将Plane type 设置的是split/mixed,所以内层过孔的显示就会有圈。

网友:
    也有可能是测试点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