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转232时,都需要装载一个驱动,请问这个驱动是什么东西,他相当于一个上位...

楼主(2013-05-02):
使用usb转232时,都需要装载一个驱动,请问这个驱动是什么东西,他相当于一个上位机软件吗?

問得好!

网友:
手机连电脑也需要,我觉的是某种协议。不需装驱动的应该是满足USB2.0协议。个人认识

网友:
个人理解,驱动程序是设备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人看到一个对象可以知道对方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如果是人可以沟通,如果对象是狗显然就不能沟通了。计算机不是人,没这么智能,它不知道新接入的是个手柄,还是个音响,或者是打印机,串口之类的。它也不知道你的编码方式是怎么样的,你需要的是音频信息,温度信息,还是要和那个东西通信。你插入这个驱动就是告诉计算机,接入的设备是什么,要怎么通信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