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工艺怎样约束,才能使不同板厂做回的板子性能差不多?

楼主(2013-05-02):
板材  FR4;
板厚1.6mm +/-10% ;
表面工艺无铅喷锡/沉金 ;
过孔塞绿油(过孔<=20MIL);过孔盖绿油(过孔>20MIL)
阻焊颜色绿色;
字符颜色白色;
外形公差为0.15MM;
成品铜厚(内,外)为35um;
交货方式:拼版否;
叠构:铜皮品牌?厚度?芯板品牌?厚度?半固化片品牌?
阻抗控制:整板做?局部做?
其他?

网友:
你做的越详细板厂就能做得好。

网友:
详细的叠构要求,关键是哪种PP或CORE。。这些都能影响到阻抗。
阻抗需根据叠构在lay板子前就设计好

网友:
是否需要做相关的测试,如ICT、AOI等

楼主:
做了阻抗控制的PCB目前还没遇到过问题,可能叠构基本一样,不同厂家做的板子性能也就相差不多。

楼主:
图1图2为两家板厂的叠构图,图1铜箔1/3OZ,图2铜箔1/2OZ。先在第一家板厂做的板子,做的板子没啥问题,换到第2家怀疑板子有问题,修改程序暂时解决了。

楼主:
外层1/3OZ铜箔最后成品铜厚多少?外层1/2OZ铜箔最后成品铜厚多少?

楼主:
外层1/3OZ铜箔最后成品铜厚1/2OZ
外层1/2OZ铜箔最后成品铜厚1OZ

楼主:
谁知道1/3OZ铜箔,1/2OZ铜箔价格?

网友A:
我来发一个常用的PCB加工工艺要求说明书,只要在表中勾一勾,选一选,就能方便的让板厂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发一个常用的PCB加工工艺要求说明书,只要在表中勾一勾,选一选,就能方便的让板厂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和要 ...

现在板厂的铜箔厚度一般都用1/2OZ,个别用1/3OZ。成品铜厚估计只有前者能达到。
还有喷锡分有铅和无铅,光喷锡不够明确。
金手指要求也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