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这个图片,在铺地铜时,为什么要打+铺铜呢

楼主(2013-05-02):
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这个图片,在铺地铜时,为什么要打+铺铜,这对pcb板有什么好处呢。

.jpg

网友:
散热,不让PCB因温差而变形。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
什么板子,学习了

网友:
看板子挺精密的,应该是防止过回流焊时高温起泡。

网友A:
这类细长的板子在过炉过程中,整块铜皮会由于温度的不均匀产生很大的张力,使板子弯曲。对比如大的QFP或者BGA产生虚焊,影像品质。加上十字镂空之后,会让热量传输被这些沟道阻碍,变慢,板子只会局部微小变形,而不会整体大的变形!一般用与FR4纤维成45°的斜十字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细长的板子在过炉过程中,整块铜皮会由于温度的不均匀产生很大的张力,使板子弯曲。对比如大的QFP或者B ...

意思就是说像这类细长的板子都要注意这种问题咯?

网友:
你看水泥马路,为什么要切割的一块一块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