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几个概念

楼主(2013-05-02):
0.1Vp-p这个单位具体是什么意思?
V/uS这个单位具体是什么 意思?
本人非电子,但是用到,所以提出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
Vp-p = Peak to Paek Voltage = 峰對峰電平值
SR = Slew Rate = 訊號電平變化的速率(講「斜率」你就應該知道)

楼主:
谢谢SUPER dog
接着请问下,为什么输出幅度小的时候,考虑带宽积影响?而输出幅度大时候,要考虑转换速率影响呢?

网友:
Operational Amplifier Slew Rate Issue

网友:
小信号一般都要放大,所以要考虑增益放大倍数,但不同频点对运放的放大倍数是不相同的,但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带宽与放大倍数的乘积满足一个常值,这就是增益带宽。
速率转换是运放对大信号的响应时间,此时因为信号比较大,所以对增益不怎么关心,例如假定运放指标是1V/us,那么对输入的2V/us的信号就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