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Deargds版主16.3版本的skill如何加载到菜单中?

楼主(2013-05-02):
问题一:您好版主,是这样的,我用加载15.7的方法把相应的skill加载16.3中。可是一打软件就什么菜单都没有了。在论坛中有的朋友说按照15.X的方法加是可以用的。不知道加载到16.3中是否要注意些什么地方?期待版主的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自己也研究了一下。最终无果。

网友A:
你加载15.7的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载15.7的方法是?

大概就是附件中介绍的方法。我在15.7版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方法试了是可以的。并且也用了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附件中介绍的方法。我在15.7版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方法试了是可以的。并且也用了一段时间。

你可以把修改后的16.3版本allegro.men文件发出来看下,可能是菜单编辑有问题。

楼主:
allegro.men文件

楼主:
红色框内是我自己添加的部分。

楼主:
这个是我放在PCBENV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

391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
附件是SKILL环境变量设置和软件安装目录

楼主:
大致的设置就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框内是我自己添加的部分。

把这行去掉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行去掉试下

您是指多了一个end吗?我有试着删除过。问题还是有。

楼主:
并且,我也有试过留一个空行,包括下面的也有试过预留一个空行,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另外,我也有试过直接把15.7的men文件直接拷贝来用。可以显示,但是菜单项目和15.7的一样了。16.3的菜单项目有的打不开。

楼主:
改了之后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的效果

.men文件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

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修改

真牛!搞定了。谢谢版主。能否告知我原因啊。
另外,是这样的我有把您发的把16.3的转成15.7的封装SKILL加进去。报没招到改命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