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各位大神,本人在使用三星的 K9G8G08 时发现如下问题!在一批主板中,有些贴不贴电阻都能读,有些不贴就不能读!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就是R166,R167,R168这几颗电阻!请解答!

网友A:
这个flash的datasheet有木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flash的datasheet有木有咯

他一定給你網路上這份!

楼主:
请版主指教一下吧!PCB是四层板,有好几片主板,三个位置短路下,就开机!感觉一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版主指教一下吧!PCB是四层板,有好几片主板,三个位置短路下,就开机!感觉一直不稳定!

這樣聽起應該不是那幾個下拉電阻的問題,因為是不穩定。從芯片資料看 NC Pin 在芯片內部真的是沒接東西的,除非三爽(Samsung)誆我們。

我提醒樓主注意兩點︰
  • Ready/Busy 是 Open Drain,所以一定要有上拉電阻。(主控芯片內建上拉電阻也可以)
  • 寫入時 WP 一定要維持高電平,不能懸空(Floating)或突然變為低電平。(意思是說主控芯片一定要控制這個管腳。)

楼主: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芯片上没有定义这几脚加上下拉电阻!  R/B用的10K上拉,wp也用的10K下拉

网友:
那是要做 Dual Layout,但有些接腳我還查不出為何要這樣做。你注意 Pin 10 在 K9G8G08 也是 NC,但是它在雙芯片堆疊的時候是 CE1#。

网友B:
WP一般是要上拉而不是下拉。

還好我沒講錯,但你有看到,讚一個!

网友C:
照芯片的敘述,Ready/Busy Pin 10K 上拉可能太大了。

网友:
超级狗是高手呀。

网友C:
這圖也畫得有點詭異,Pin 6 的定義為何是 GND(芯片資料是 NC)?而且和 Ready/Busy 接一起。

I/O 接 ND_D8 ~ ND_D15,所以是 2 顆 8 bit NAND 併成 16 bit 用嗎?

主控芯片是哪一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圖也畫得有點詭異,Pin 6 的定義為何是 GND(芯片資料是 NC)?而且和 Ready/Busy 接一起。

I/O 接 ND ...

超级狗现在主要哪些产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狗现在主要哪些产品呢?

詐騙集團!

不過講到閃存,小弟做過 2 年的 U 盤。

网友E:
非常支持超级狗想要联系方式,qq或者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支持超级狗想要联系方式,qq或者邮件

真的是詐騙集團!

老闆一天到晚就去外面騙案子進來做,我都不好意思說做過什麼。

不過我們算專業的畜產公司,舉凡聰明雞、平板豬腦、USB 當狗......大概都養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圖也畫得有點詭異,Pin 6 的定義為何是 GND(芯片資料是 NC)?而且和 Ready/Busy 接一起。

I/O 接 ND ...

主控用的是棒子的TELECHIPS8900.只用了一颗 8 bit NAND !

楼主:
什么时候才能像超级狗这样博学呢!言归正传,现在非常怀疑是BGA的焊接问题!主控芯片不能稳定工作的极有可能是内部有虚焊导致的,当我短路NC时,可能是压迫到了芯片,导致其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P一般是要上拉而不是下拉。

这一块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芯片的敘述,Ready/Busy Pin 10K 上拉可能太大了。

很想问下版主,你用什么PCB软件,是CADENC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问下版主,你用什么PCB软件,是CADENCE吗?

原理圖︰Cadence Orcad
PCB Layout︰Mentor Graphic PADS

网友F:
原理图设计的时候这几个NC管脚为什么会想到预留上下拉呢,三星给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设计的时候这几个NC管脚为什么会想到预留上下拉呢,三星给的意见?

没有,是某位硬件工程师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是某位硬件工程师的经验。

其實個人不太建議這樣的接法,以前工程的師的經驗一定要搞清楚。

這版面出現過太多的例子,大家都照前人的電路,抄到錯了也渾然不知。

網路上有一則發人深省的故事,如下一貼!

网友C:
媳婦煎魚

有位媳婦,每次煎魚,都把頭尾剁掉,婆婆看在眼裡、憋在心裡。終於有一天,婆婆實在憋不住了,假裝不經意的問︰「煎魚為何要去頭去尾?」媳婦毫不遲疑答道︰「我娘家都是這麼做的,可能是傳統吧?」

婆婆只好笑道︰「下次回娘家,問問妳媽媽,看她知不知道原因。」媳婦心想婆婆急著要答案,便打電話回娘家,一問之下連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原來,早期因為鍋子小,魚如果不去頭、去尾,鍋子容不下;想不到換了大鍋子以後,卻忘了當初的原因,而把舊習慣延襲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媳婦煎魚

有位媳婦,每次煎魚,都把頭尾剁掉,婆婆看在眼裡、憋在心裡。終於有一天,婆婆實在憋不住了, ...

版主,批评的有道理。我只是个助理,原理图轮不到我插手!但确实我很想搞清楚FLASH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学习的心态是好的·~助理也是有一定的权限参与决策的,所以加油啊!
其实我也是菜鸟一只  路过。。。

网友:
那几个脚只是针对新制程的FLASH要连上,像TLC FLASH.如果你的FLASH是TLC那应该要连上,否则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ONFi 3.1 TSOP-48 Pin Assig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