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GA用allegro如何设计

楼主(2013-05-02):
BGA的资料见下面网站:(不能传附件,见谅)
http://www.ti.com.cn/cn/lit/ds/sprs586d/sprs586d.pdf
要使用的BGA尺寸见P283,即0.65mm pitch的BGA。
这个BGA需要使用几层板?PAD设计与VIA设计如何,像这样的器件,有没有建议layout说明?

楼主:
主要是一些NC的PAD要如何设计?采用孤立PAD还是像其它有功能的PAD一样引线出来?
引线的宽度如何,能否大于等于PAD的直径?

网友A:
一般这种小Pitch的BGA。
    对Via有要求。VIA要用表层大焊盘,内层小焊盘的Via。截图为VIA的参数。这种BGA用这个VIA,内层比较好出线。
    正常VIA内层基本没法出线。
    GND与Power的出线一般在10Mil左右最好。尽量让BGA焊点散热不要太快。太快容易虚焊。
    NC的PAD有空间的情况下,请用5mil的线引出或5mil线引出后打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小Pitch的BGA。
对Via有要求。VIA要用表层大焊盘,内层小焊盘的Via。截图为VIA的参数。这种BGA用这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