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人了!!!求助

楼主(2013-05-02):
我用router把差分线分组,可是一点到past软件就没响应,一直停在这个画面,很长时间后出现第二个图。我之前把这个图用router和layout同时打开过,怎么办啊?router用不了没法做等长,请大家快点给个指点啊!!

网友:
你在layout中设置差分对,然后用router试试会不会报错

网友:
是不是规则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你把PCB导出成ASC网表,然后新开一个PCB再导入试试。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
    你试一试在LAYOUt里设置差分线,然后在router里走差分线。

网友:
    好像是规则问题吧

网友:
    好,来学学

网友:
    路过,围观一下!貌似软件BUG!!

网友:
    不知LZ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导出ASC,然后新开一个PCB再导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