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mark点如何设置不盖油

楼主(2013-05-02):
    做mark点时,如何设置其周围的keepout不盖油啊

网友A:
    加层绿油层就行了。

网友B:
    在solder mask 层画copper  跟封装做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层绿油层就行了。

    绿油层?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der mask 层画copper  跟封装做在一起

这样好像还是会盖油吧

网友C:
    不懂生产的娃。。。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焊盘   怎么可能会上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生产的娃。。。

    上次金手指出了阻焊,板厂都给盖油了

网友:
    就把的KEEPOUT层弄到solder mast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