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属线的东西。求助。。。。。。

楼主(2013-05-02):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应该不是属线,我线都接完了。还是有这个东西。
    这个作用是什么?类似BUS?还是设定等长的时候有作用?
如何在不删除属性的情况下,能够不显示?

楼主:
    是T点。
我不想显示这个方框了。有点恶心。
    怎么能保留T点功能,但是不显示方框?

网友:
    16.5? 再点一下unrats a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T点。
我不想显示这个方框了。有点恶心。
怎么能保留T点功能,但是不显示方框?

可以设置一个方框的大小。把大小设置为很小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设置?

网友:
    unrats all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方框的大小。把大小设置为很小就可以了

同问,想知道怎么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想知道怎么设

下图的这个是设置T形连接点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的这个是设置T形连接点大小的。

多谢,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的这个是设置T形连接点大小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