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如何检查短路

楼主(2013-05-02):
谁知道在CAPTURE原理图中,如何检查短路

我现在有一个原理图,里面的GND与GND_PV短路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我判断应该是原理图连接关系出了问题。我把GND_PV的连接线改为GND_PV,那GND的连接线网络也变成GND_PV了,把GND的连接线改为GND后,GND_PV的连接线网络也变成GND了。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功能,你是不是再两个网络上都用了 同一个GND的电源标示

网友:
    h[tthread=hubowenxu, 胡博文]http://app.qlogo.cn/mbloghead/238eba1594779291d146[/tthread]

网友:
    hu[tthread=hubowenxu, 胡博文]http://app.qlogo.cn/mbloghead/238eba1594779291d146[/tthread]

网友B:
    没见过,在原理图查找GND,然后一个一个核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功能,你是不是再两个网络上都用了 同一个GND的电源标示

用同一个GND标示也没关系啊,我用过,跟标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在原理图查找GND,然后一个一个核对吧

那不怀具啊..........

网友C:
    有點印象DRC應該做的出來,但現在沒有Capture測試。
    之前還有用過一種方法是Browse 所有的GND net,一條net會有兩個名字(好像一個叫ID,一個叫name)
short那邊應該會出現ID 跟Name不一樣,點過去應該就可以看到short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點印象DRC應該做的出來,但現在沒有Capture測試。
之前還有用過一種方法是Browse 所有的GND net,一條ne ...

    好的,我明天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你原理图库管教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