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叠构参数设置

楼主(2013-05-02):
请问在做仿真时,进行叠构设置时,L6层既有50ohm的9.4线宽,又有100ohm的6.2线宽,6.8线距,怎么样同时设置在叠构中,如果选择了edge就是差分,那不就是不能设置50ohm的单端阻抗

网友:
你到底在说什么软件?想要表达什么?

楼主:
哦,我说的是PCB SI软件里面的叠构设置的问题,请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说的是PCB SI软件里面的叠构设置的问题,请帮忙,谢谢!

你说的是Allegro的SI吧?

楼主:
嗯,是的,是candence里面的SI 仿真软件

网友(2013-07-01):
你仿真两次不就可以了吗?  单根信号那个提取拓扑修改参数后仿真,再差分那个提取拓扑一样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