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move line时出现断裂现象(有图)异常?

楼主(2013-05-02):
问题如提和附件图片。不知道在哪儿可以设置?

网友:
    点这个选项

楼主:
    不对,这个是line的显示如果出现时断裂时可以把这项去掉。而我这个是移动line时出现断裂。

楼主:
    是勾上。说错了。

网友A:
    点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选这个

    不行。

网友B:
    何必去纠结这个呢  你只是移动线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断线的感觉  因为走线本身就是像断线一样,只是我们显示的时候把它显示成光滑的了,本身线就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直线你无限放大之后也会这样的

网友C:
    會不會是open GL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去纠结这个呢  你只是移动线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断线的感觉  因为走线本身就是像断线一样,只是我们显示的 ...

    您好。您说的没错。可是,画图有时候习惯很重要。虽然说这只是个瑕疵。但有些时候你就总感觉很不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呵呵。再说了这是个设置问题,我理应该知道怎么去解决它。你说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高见,可以帮忙一起解决。感谢!

网友(点评):
目前我没有解决办法,按我的理解是走线本身就是断开的,我们不移动的时候可以设置显示把它显示光滑了,但是你移动的时候这个断线切口自然就出来了,好比一根断了的木棍你可以用胶布贴起来,断痕还在,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open GL的選項

    您是指打开软件时选着权限的问题吗?还是其它的....?

网友:
    Display\color
左邊的方頁選color\右邊有個open GL~調到中間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没错。可是,画图有时候习惯很重要。虽然说这只是个瑕疵。但有些时候你就总感觉很不爽。我不 ...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我之前用过16.3版本的。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且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我之前用过16.3版本的。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且看起来很舒服。

看你那图还有虚线条似的,感觉你问的问题更像是高亮显示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设置display----highlight---displaynohilight。。。打钩。。。真心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图还有虚线条似的,感觉你问的问题更像是高亮显示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设置display----highlight---d ...

都试了。不行。谢谢你一直顶贴啊。你QQ多少?

楼主:
    也有可能是我电脑配置太低了。呵呵。先这样吧。改天再研究一下。

楼主:
我发现我用走线命令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你这是打开3D走线模式,关闭它的方法是
按附件中的步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打开3D走线模式,关闭它的方法是
按附件中的步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貌似不行。我刚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我刚试了。

我这里都可以的啊,设置好后,重启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我刚试了。

重启软件才对本次操作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启软件才对本次操作有效

我表示也没试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也没试出效果

    我表示你的这软件和诡异,我们经常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切换都没有问题的啊,表示不理解

网友(点评):
好吧 看来用盗版软件也考验人品 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了一遍,都关机重启了不起作用就是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我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