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坐坐吧!

楼主(2013-05-02):
  请教一个问题,

   数字音频指标:24bits 48KHz采样率
   信噪比:≥120dB
    频率响应范围:20Hz~20KHz  ±0.5dB
    动态范围:≥120dB
   失真加噪声:≤-100dB

  用哪个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
呵~有寫你就信嗎?

很多名廠都不敢寫耶~(TI、Analog Device、Wolfson......)

Asahi AK439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有寫你就信嗎?

很多名廠都不敢寫耶~(TI、Analog Device、Wolfson......)

我看了你给的资料,谢谢了! 不过弱弱的问下   如果我要1进8出   那该用哪个呢?  我找了好久的资料 总是找不到!

楼主:
补充

输入:1路或者8路XLR接口
输入电平:≤2Vrms
输入阻抗:10k欧姆
输出:8路XLR接口
输出电平:≤2Vrms
输出阻抗:≤10k欧姆

网友(点评):
喔~你要找 Audio Swit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给的资料,谢谢了! 不过弱弱的问下   如果我要1进8出   那该用哪个呢?  我找了好久的资料 总是 ...

怎麼個 1 進 8 出?

8 個輸出都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個 1 進 8 出?

8 個輸出都一樣嗎?

8进8出也行,好像这个我找到了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