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水平和垂直翻转

楼主(2013-05-02):
请问下用allegro制作Flash的时候,如何把做好的sharp水平翻转或者垂直翻转?现在copy的选项里只有翻转的角度

网友:
    旋转与Copy有关系吗?
    选中fiash 直接旋转不就好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n

请问大神选中多个零件spin时每个零件都是以自己的中心rotate,怎么让选中的零件整体rotate?

网友:
    选择user pi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选中多个零件spin时每个零件都是以自己的中心rotate,怎么让选中的零件整体rotate?

选择user pick 再选一个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user pick 再选一个点就OK了

    神一样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