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怎么测量复位时间

楼主(2013-05-02):
采用的是高电平的复位,如何测量按下开关后复位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
这个测试你需要你设置好触发模式(signal or Norm),触发的位置也很重要,最好设置在高电平的位置(靠近即可)。这样就可以抓取到波形,然后打cursor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