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怎样替换元件封装的?

楼主(2013-05-02):
有谁知怎样替换元件封装的?

网友A:
如果是一种封装要换成另一种:tools--ECO options--change component
如果是同种封装,库零件更新后替换: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种封装要换成另一种:tools--ECO options--change component
如果是同种封装,库零件更新后替换: ...

如图在ECO下面点这两个标扭。

网友:
很简单,只要这个操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