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捷键疑惑?

楼主(2013-05-02):
allegro自己设置好的快捷键,在使用软件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了,有点郁闷,忘高手点播一下

网友A:
看看env文件对不对

网友B:
检查下ENV文件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env文件对不对

设置过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再打开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ENV文件是不是出问题了

设置过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再打开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不知为何

网友C:
可能是快捷键添加的位置不对,更改环境变量后导致的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快捷键添加的位置不对,更改环境变量后导致的丢失。

我想也是更改环境变量带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过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再打开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不知为何

能否把你那个添加的快捷键内容截图看看。不知是否有语法错误,导致软件自动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你那个添加的快捷键内容截图看看。不知是否有语法错误,导致软件自动屏蔽了。

图片

网友D:
    快捷键设置放成###那段话的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设置放成###那段话的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恩 试试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设置放成###那段话的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E:
    你看是不是你的env放在了环境变量下面了!另外,这个env里面的命令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可能是你直接在。brd文件中的改的就不会保存在env里,导致下次使用不被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有两行语法不对。这两行要加入具体路径目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两行语法不对。这两行要加入具体路径目录。

    放在指定的目录中,,可不要具体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在指定的目录中,,可不要具体路径!

指定目录是哪个啊?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行语法不对。这两行要加入具体路径目录。

除了这两个 其他快捷键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是不是你的env放在了环境变量下面了!另外,这个env里面的命令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可能是你直接在。br ...

使用几次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两个 其他快捷键怎么操作呢

如果总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试下先改一个快捷键。看看结果。而后再批量改。可以试下改那个安装目录下的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试下先改一个快捷键。看看结果。而后再批量改。可以试下改那个安装目录下的EN ...

改的就是那个

网友(2013-06-03):
我也遇上了,永久解决的办法是改这个目录下面的ENV 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

网友:
不要改HOME后面的那个地址。ALLEGRO自动会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