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去除ALLEGRO封装的DRC错误???

楼主(2013-05-02):
如题,如果一个封装没有办法必免DRC错误,又不想让这个错误在画板时出现。有没有办法去除呢?我听说可以在做封装时加入一个什么属性,加了属性后的封装再导入到PCB板后这个错误不会显现。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方法,反正我是一直没找到。特上来求正一下,有知道的上来分享一下吧。谢谢!!!别和我说做成异形焊盘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因为这个不是好办法。

楼主:
有知道出来说说。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貌似没办法屏蔽。一定要弄的话,只能关闭ONLINE-DRC了

网友:
你应该是封装的Shape重合了吧,合并下就OK了

网友A:
TOOLS ——DATABASE CHECK 选择update ALL DRC然后CHECK一次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DISPLAY里可以设置 :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DATABASE CHECK 选择update ALL DRC然后CHECK一次就达到目的了

这些办法我知道,我只是听人家说可以在做封装时就把这DRC解决掉,这样就无后顾之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办法我知道,我只是听人家说可以在做封装时就把这DRC解决掉,这样就无后顾之忧了。

没有太大意义,比如你做一个QFP的封装,焊盘中心间距0.5MM,边缘距离可能是小于8MIL,你可以在做封装的时候调用constraint manager然后设置最小间距小于8MIL让软件不报错,但是这个规则不能够传递到PCB中,你实际的间距规则任然是按照PCB为准。

网友:
    我知道,你做封装时修改下规则(space)就可以了,比如说Pin to pin or pin to shape等,
    我遇到的大多数为pin to pin 。

网友B:
不想报pin to pin 的space错误,可以设置元件的属性-nodrc_sym_same_pin

网友(2013-06-09):
    楼上正确

楼主(2013-07-14):
    好久没上来,看到大家的回答,非常谢谢!!

网友:
    封装做好,好像可以局部规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报pin to pin 的space错误,可以设置元件的属性-nodrc_sym_same_pin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对你的回答很感兴取,我自己也试了一下,不过不会弄,在做封装时没有找到这个nodrc_sym_same_pin属性,但在画板子时就有,请问你说的这个nodrc_sym_same_pin是要在做封装时就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对你的回答很感兴取,我自己也试了一下,不过不会弄,在做封装时没有找到这个nodr ...

是在layout中设置的,做封装时就关掉这个 DRC还不清楚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layout中设置的,做封装时就关掉这个 DRC还不清楚怎么整。

这样呀,那谢谢!

网友(2018-03-15):
    学习了,受益匪浅哦

网友(2023-04-14):
    我想知道的额

网友(2023-05-18):
看到大家的回答,非常谢谢!

网友:
display→waive drc→w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