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将一份完整的文件复制到新的PCB上没有网络,求怎解?

楼主(2013-05-03):
我将一份完整的PCB复制到一个空白新的PCB上,有元器件封装及铜皮,但没有网络号,等于没有任可关系。

网友A:
有没有用特殊粘贴

网友B:
要用特殊粘贴把网络项选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特殊粘贴

大侠,请教你个问题,使用特殊粘贴后,怎么多层板上的所有布线全部都放置在顶层TOP层,该怎么来处理呢,谢谢你回复

网友:
第一个选项不选  其他的选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特殊粘贴把网络项选上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你个问题,使用特殊粘贴后,怎么多层板上的所有布线全部都放置在顶层TOP层,该怎么来处理呢,谢 ...

使用特殊粘贴的时候那个全部粘贴在当前层的选项是不能勾选的.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