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SIwave中怎么设置差分port啊?

楼主(2013-05-03):
如题:那位设置过差分port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只能下单端 Port,再配对 Differential nets ,然后就可以看差分的结果。

网友:
我也是加单端的port,在result里得到差分,这样行不行心里木有底,期待ing。。。

网友(2014-01-16):
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和HFSS里用单端方式输出DIFF的结果一样的

网友(2019-11-15):
    看过,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