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导线和元件一起翻转到背面

楼主(2013-05-03):
我有一块PCB。我想将部分电路从顶层翻转到底层,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选中所有零件 层改为底层 就行啦!

网友:
首先选择:Select anything,然后选择:Flip Group。

网友:
首先选择Select anything,然后选择:Flip Group,这样只可以把元件换层,但是走线是不可以一起换的,还是要重新走线才行

网友:
听说9.5的可以,不过俺没试过,只是听说

网友:
只能把元件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