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是越高越好吗?

楼主(2013-05-03):
    关于输入阻抗,什么时候要大什么时候要小呢

网友:
RF 要輸入阻抗匹配的時候,是50歐姆。
    USB 信號線輸入阻抗要求是90歐姆。
TV 銅軸線輸入阻抗75歐姆。
    有些音響阻抗計算是用600歐姆。
.
.
    .
.
    .
    .
.

    橘子越大顆越好???

网友:
    啥都没说 就输入阻抗。。。哥 你是啥输入的阻抗啊?

网友A:
    是不是说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运放?

    嗯,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啊

哦 如果是运放的话 输入阻抗是需要比较大 这样的话 对前级影响小嘛~ 如果是输入比较小的话  对于前级小信号时候影响比较大。你可以当作一个电阻接地,接地电阻大小影响 你应该知道的了。

    这个是4558 输入电阻 很大的,所以对前级影响比较小。

    这个是4558 输入电阻 很大的,所以对前级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如果是运放的话 输入阻抗是需要比较大 这样的话 对前级影响小嘛~ 如果是输入比较小的话  对于前级小信 ...

    嗯,那你再讲一下接地电阻大小有什么影响啊 ,好像电阻接地是越小越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你再讲一下接地电阻大小有什么影响啊 ,好像电阻接地是越小越好啊

    看到图中 Rs 你应该不会再问我对于运放输入电阻 大小 有没有影响了吧!还说越小越好??

    看到图中 Rs 你应该不会再问我对于运放输入电阻 大小 有没有影响了吧!还说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你再讲一下接地电阻大小有什么影响啊 ,好像电阻接地是越小越好啊

這篇有講到運放電路電阻的計算和選擇!

网友:
    输入阻抗前后级匹配了好。过高的阻抗引来的干扰比较大。  通常频率高的不能太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