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微带线的信号完整性设计,2.5G频段过不了,求指点!

楼主(2013-05-03):
大神们,小弟求教,最近设计了一款1.25G-5G频段的高速射频板,但是在上了华三交换机测试之后 2.5G频段 损耗较大1.2db。小弟的设计线宽:11.5/12.5mil    参考层:RO4003 0.2mm 小弟的问题:1.在同样环境下 增加Rogers厚度,相应线宽也会加粗(100ohm),是否可以改善差损的问题?2,在相同环境下,我考虑把微带线上的绿油去掉,采取不盖绿油方式,绿油的介电常数为4.2,但是空气的介电常数为1. 通过这种方式更改,是否也可以达到减小差损的目的,求指教,万分感谢!3.我们的合作商也有HFSS这个软件,但是本人不会用,有教程的也可以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A:
线宽加粗 导体损耗不是更大
可以考虑去掉绿油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你的线宽也要变化 因为带油阻抗模型和不带油阻抗模型不一样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A:
线宽加粗 导体损耗不是更大
可以考虑去掉绿油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你的线宽也要变化 因为带油阻抗模型和不带油 ...

线宽加粗 导体损耗不是更大  如何变的更大? 线宽加粗,导体电阻变小,导体损耗变的更大?

网友B(2013-10-09):
以下数据为兴森快捷射频实验室实测结果!

损耗分为:导体损耗,介质损耗,辐射损耗。

定性的分析绿油对损耗的影响:

绿油的确增加了损耗,去掉绿油,可以减少损耗!

不同的板厚,同样为50ohm的微带线:

在低频时,导体损耗占主要部分。同样特性阻抗下的微带线,板子越厚,线越宽,那么导体越宽损耗越小。从图中也可以知道,在5GHz以下,板子薄(红线)的损耗会大点,但不明显。

在高频时,介质损耗和辐射损耗占主要部分。同样特性阻抗下的微带线,板子越薄,线越窄,辐射损耗越小;板子越薄,介质损耗也越小,从图中也可以知道,在10GHz以上,板子越薄的损耗会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数据为兴森快捷射频实验室实测结果!

      损耗分为:导体损耗,介质损耗,辐射损耗。

学些了。

楼上能不能把每种情况下的层叠和线宽以及线间距发布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些了。

板材是Rogers 4350B,两层板,板厚图上给了,线宽用ADS自带的Linecal算,线旁边无铺铜,特性阻抗50ohm,线长8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