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求助,2.5G频段过不了!5G和1.25G都可以通过!

楼主(2013-05-03):
大神们,小弟求教,最近设计了一款1.25G-5G频段的高速射频板,但是在上了华三交换机测试之后 2.5G频段 损耗较大1.2db。小弟的设计线宽:11.5/12.5mil    参考层:RO4003 0.2mm 小弟的问题:1.在同样环境下 增加Rogers厚度,相应线宽也会加粗(100ohm),是否可以改善差损的问题?2,在相同环境下,我考虑把微带线上的绿油去掉,采取不盖绿油方式,绿油的介电常数为4.2,但是空气的介电常数为1. 通过这种方式更改,是否也可以达到减小差损的目的,求指教,万分感谢!3.我们的合作商也有HFSS这个软件,但是本人不会用,有教程的也可以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在这里纠正一下,是插损,不是差损。

网友:
传输线的插损与阻抗没太大的关系。话说一般4mil的线改大线宽 插损会变好,主要是PCB加工因素引起的。对于你那种线宽是没多大影响了。

另外影响线的插损还是你的设计问题。主要是线的结构设计,优化优化一下过孔和连接器吧。
要是某个频率点的插损不过的话有可能是谐振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有可能在2.5GHz附近有谐振,这谐振严重影响到2.5GHz附近的性能,但因影响带宽没有到达1.5GHz和5GHz,所以这两个频点还不错,最好把回损和插损的S参数贴上来看看

网友A:
应该是过孔的引起的,而不是线的阻抗引起的,你应该考虑优化一下过孔,应该是过孔的残桩引起的谐振,可以考虑采用背钻的方式去掉残桩,来优化信号质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孔的引起的,而不是线的阻抗引起的,你应该考虑优化一下过孔,应该是过孔的残桩引起的谐振,可以考 ...

注意楼主说的是2.5G频段过不了,如果残桩这个频率引起谐振,这板子也太厚了……  感觉应该主要问题点并不是残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楼主说的是2.5G频段过不了,如果残桩这个频率引起谐振,这板子也太厚了……  感觉应该主要问题点并不 ...

赞同你的意见,是我看的太马虎了,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图,才比较好分析,呵呵

网友(2013-06-17):
提高S21的方法:
加宽线宽(阻抗不变),目的改善因趋附效应引起的损耗。
降低板子的介电常数,使用更底损耗角的板材。
看损耗如何,请查看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