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强连

楼主(2013-05-03):
同一个网络原理图中名字不一样,但是要在pcb里边强连,不想改原理图了,请问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1.铺块静态铜皮过去甭管它drc
2.放置个磁珠或者o欧姆的电阻,焊盘两端定义成不同的网络也ok

网友B:
请问二楼大神,布线布不通时加0R的电阻怎么操作?快速的方法?

网友(点评):
一个0欧电阻占的空间都够你走好几根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二楼大神,布线布不通时加0R的电阻怎么操作?快速的方法?

大神我想知道这个方法,以后备用的 ,比如单面板的

网友(点评):
让你一问发现误导你了 看楼下的回复 加磁珠消除不了drc

网友(点评):
至于从库里面调用一个封装到pcb板上这个应该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铺块静态铜皮过去甭管它drc
2.放置个磁珠或者o欧姆的电阻,焊盘两端定义成不同的网络也ok

额刚才楼下的问了一下我试了一下才发现误导你了 从库里面调用的出来0欧姆电阻两端的焊盘是不能被定义的,logic----net logic 只能更改板子上已有器件pin的网络:也就是说:1、可以放置个磁珠或者o欧姆的电阻或者铺块静态铜皮过去甭管它drc。2、就是使用logic----net logic 把两边要强联的网络更改成一个。allegro系统是默认锁定此功能的,开关如下图1

楼主:
比如一些测试点,同一网络,不同名字,我要强连。我的logic菜单里边怎么没有net logic 和part logic 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刚才楼下的问了一下我试了一下才发现误导你了 从库里面调用的出来0欧姆电阻两端的焊盘是不 ...

如图中,我把R27的网络二个焊盘改成一样的,这二个焊盘的连线是否是不需要管它?
怎么才能实现跳线的效果?

网友(点评):
可以不管它啊 这就是跳线的效果了 o欧姆电阻焊接上去就连上了,没焊接上去就是跳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