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gerber后用CAM350看出现的现象,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5-03):
第一个问题,生成的一个bottom.ART文件,在CAM350下读入后出来3个bottom层。如图:

*

第二个问题,原top层铺铜处如图:

用生成的gerber用allegro导入没有问题,但用CAM350导入后如下:
出现3个top层:

每层如下:

三层组合在一起如下:

如果把三层分别理解成1铺铜,2走线,3挖空,则和对应的设计文件一致,但不知PCB加工厂是否会如此做,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
cam显示的问题,其实这不算问题,文件发出去板子一样正确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m显示的问题,其实这不算问题,文件发出去板子一样正确做出来

出gerber时某一网络的铺铜和走线合并在一起(看起来是一个整体),怎么操作?

网友C:
换一种看GB的软件就可以了,比如用“GerbTool”这个软件,或者你CAM350里菜单点VIEW>composite就可以将他们同一层的合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种看GB的软件就可以了,比如用“GerbTool”这个软件,或者你CAM350里菜单点VIEW>composite就可以将他们 ...

谢谢了,确实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时某一网络的铺铜和走线合并在一起(看起来是一个整体),怎么操作?

在CAM里面看gerber的时候同一网络的铜和线不就是一个整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AM里面看gerber的时候同一网络的铜和线不就是一个整体吗?

CAM里面是的。
在PCB里面铺铜后网络的连线你们是否保留?
还有在CAM350里面,钻孔读进去怎么分了很多层?怎么才能在同一层看到所在钻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M里面是的。
在PCB里面铺铜后网络的连线你们是否保留?
还有在CAM350里面,钻孔读进去怎么分了很多层 ...

铺铜和网络的连线并不矛盾,既然已经拉线了就没必要非得再去删掉,影响的只是电脑的计算量和人的视觉感受而已。
钻孔分层的问题,一般不同属性的孔分开放在不同的层,比如1-2层孔和1-4层孔分别放一个层。如果1-2层的和2-4层的放一起,又是重叠的孔,岂不是看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铺铜和网络的连线并不矛盾,既然已经拉线了就没必要非得再去删掉,影响的只是电脑的计算量和人的视觉感受 ...

二层板,CAM350读进去后,相同孔径的钻孔在同一层,不知道是胀么回事。
我想让CAM350读进去后所有的孔在同一层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层板,CAM350读进去后,相同孔径的钻孔在同一层,不知道是胀么回事。
我想让CAM350读进去后所有的孔在 ...

要所有的钻孔都在同一个层的话出gerber的时候把所有的钻孔都出在同一个文件里面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