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必须走弧形吗?

楼主(2013-05-03):
我的差分线都是45度角走线的,但是今天有个同事较真,非说差分线要弧形走线,
我想了解一下在多高速率,什么情况下两者差距就很明显了。多谢!

网友:
6G一下没必要走差分

网友:
这个要怕是要在很高的速率下才能看出来差别,至少10Gbps以下是看不出来明显差别的,他们的影响即使在10Gbps级也还赶不上加工时的误差

网友:
    5G以上的差分线才有区别

楼主:
    多谢上述各位的回答,小弟这里一一谢过啦。
很想看看相关资料的分析,相信数据,能否给个文档呢?
    小弟邮箱:ershui@gmail.com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10Gbps以下都很难看到差别。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发了一个仿真结果,你可以找下我发的帖子

网友:
    3G以上的信号,我走的都是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论坛发了一个仿真结果,你可以找下我发的帖子

    看到了,多谢这位兄弟。
我正在努力看懂你的大作。

网友B:
    神马弧线 45度角走线 ,都是浮云,
最好给我走直线,差分重要的是等长,下方要有参考平面 最好走带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多谢这位兄弟。
    我正在努力看懂你的大作。

有问题,一起交流,有比较好的资料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马弧线 45度角走线 ,都是浮云,
最好给我走直线,差分重要的是等长,下方要有参考平面 最好走带状线

    不靠谱,走直线自然好

网友C:
    差分线对必须等长.

    至于90度拐角,切角比圆弧要好,通常采用45度切角,不同频率可能切角需要优化. 用2.5D仿真软件计算一下很容易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对必须等长.

至于90度拐角,切角比圆弧要好,通常采用45度切角,不同频率可能切角需要优化. 用2.5D仿 ...

45度切角 比 两个45度弯折走线或者圆弧走线还好?  你能确定?!

网友C(2013-06-17):
    我做过很多了, 弧线肯定比45度切角差, 45度切主要是把电容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很多了, 弧线肯定比45度切角差, 45度切主要是把电容干掉.

哈哈 走圆弧本来就是更好的把电容突变的地方干掉啊,而且不同频率还不用计算切角的大小,就各方面来看,弧形走线有比45度切角更大的优势!拐弯处用弧线或切角,频率低了根本看不出来,还赶不上误差,建议至少提到20GHz以上看看到底是哪种好

PS:弧形走线,就小段距离看,其实是平行直线,而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