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阻变重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5-03):
    请问各位大虾,负载电阻变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来你很多问题要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很多问题要问哦

    嗯,指教下嘛

网友:
    東西要變重,通常是要加鐵灌鉛,重量才會增加。若不計成本想要放金條,也是可以的  ^_^

說到電子負載變重了,是指負載器的電流變大了,負載器的電阻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