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加载库文件错误提示求解

楼主(2013-05-03):
电脑系统为XP,版本为pads9.4,主程序完全破解成功。但每次打开LP Wizard软件,在加载模板时都会提示上面的错误,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win7 下应用正常,没遇见过你的问题9.5也正常应用

楼主:
本人已解决。谢谢

网友:
提示很清楚了,少了.netframe 3.5,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