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网络高清摄像机资料

楼主(2013-05-03):
求助,小弟近期因工作需要,需了解网络高清摄像机。平时工作多为消费类产品,安防类还是第一次接触。
谁有相关资料,能否提供学习下?

网友:
Panasonic IP Camera Solution

文宣也可以學到點東西!

网友:
踢哀(TI)IP Camera Reference Design

网友:
ST Microelectronics - Streaming Solution IP Camera

网友A:
我这公司是做摄像头的
摄像头的话 大致就考虑2个芯片
一个是sensor 1个就是DSP
sensor的话 一种是CMOS  一种就CCD
主要就选择这2个芯片 就可以出图像了
要是加点别的功能 就加点别的芯片
一般CMOS的sensor 720P的也可以实现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还个镜头  也很便宜

网友:
脫序吧(Toshiba)- Designing an IP Camera Project

网友:
海思(Hisilicon)Hi3516 Full-HD IP Cammera SOC 用户指南

國產的來了!

海思 Hi3516 Full-HD IP-Cam SOC 用户指南.pdf

网友B:
NextChip H.264 IP Camera SoC NVS2200

攝像芯片除外,其餘的部份一片解決!

网友:
多谢狗狗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xtChip H.264 IP Camera SoC NVS2200

攝像芯片除外,其餘的部份一片解決!

多谢提刑狗了,提供了这么多资料

好朋友是一定要挺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公司是做摄像头的
摄像头的话 大致就考虑2个芯片
一个是sensor 1个就是DSP

哈,能否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网友(点评):
有 EDA365 會員間利益輸送的嫌疑。^_^

网友:
:):)太多资料了,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