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HFSS的airbox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很多资料在求解天线时,取的是距辐射面λ1/4,非主辐射面是λ1/10,λ取最低频率。
那么数字信号(微带线)λ取一次谐波的的波长?那我的求解域忒大了。fullbook算过孔阻抗的例子取的挺小的,个人的理解是辐射只是总能量的很小一部分,对上升沿影响不是太大。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微带线的数字信号,辐射比例较小,绝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微带线和参考面之间,即使保守一点,微带线上预留的空间为10H或5W(取两个值中最大的)就已经足够高了,只有天线才需要考虑远场1/4*λ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都不需要考虑那么大的空间

PS:辐射不一定是总能量的很小一部分,高效率的辐射天线辐射量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微带线的数字信号,辐射比例较小,绝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微带线和参考面之间,即使保守一点,微带 ...

感谢您的回复,能帮忙答疑这个帖子么,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88-1-1.html

网友:
如果是微带线架构
你采用介质厚度的6~10倍就可以了,结果与lambda/4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