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V转11V的降压模块输出不稳定总在9~11V之间变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03):
一个12V转11V的降压模块输出不稳定总在9~11V之间变化是什么原因?若去掉输出滤波电容,输出9.8V稳定,加上电容后,又在9~11V之间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吧

    没有负载,可是没有负载也不应该是造成电压不稳定的原因吧。
    原来的输出电容是47uF,后来换了个1uF的电容,输出电压稳定在10.3V,请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模块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C:
    加上电容后是不是电路振荡了?楼主可以测一下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D:
    给出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电容后是不是电路振荡了?楼主可以测一下输出电压波形

    是的,加上输出电容后电路震荡,输出电压在11.5V到9V之间震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模块结构是怎样的!!

    原理图以放在8#,请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出电路图吧

原理图已放在8#,请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
    VSENSE 电压多少?稳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放在8#,请帮忙看一下吧。

    VSENSE教电压多少?稳定吗?

网友:
    1,后级加个1K电阻试试,不知道你的DCDC是什么时候的
2,不行的话给反馈环路加个20pF的前馈电容,就是和Rfbt并联
3,检查芯片的地焊接是否良好,以及PCB的FB回路和输出地回路是否OK

网友:
看一下芯片資料中的這一段,是不是輸入和輸出的電平差太小?(應用是 12V 轉 11V)

    Low-Dropout Operation and Bootstrap Voltage (BOOT)
    The TPS5401 has an integrated boot regulator, and requires a small ceramic capacitor between the BOOT and PH pins to provide the gate-drive voltage for the high-side MOSFET. The BOOT capacitor is refreshed when the high-side MOSFET is off and the low-side diode conducts. The value of this ceramic capacitor should be 0.1 mF. A ceramic capacitor with an X7R or X5R grade dielectric with a voltage rating of 10 V or higher is recommended because of the stable characteristics over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To improve dropout, the TPS5401 is designed to operate at 100% duty cycle as long as the BOOT-to-PH pin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2.1 V. When the voltage from BOOT to PH drops below 2.1 V, the high-side MOSFET is turned off using an UVLO circuit, which allows the low-side diode to conduct and refresh the charge on the BOOT capacitor. Because the supply current sourced from the BOOT capacitor is low, the high-side MOSFET can remain on for more switching cycles than are required to refresh the capacitor; thus, the effective duty cycle of the switching regulator is high. The effective duty cycle during dropout of the regulator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voltage drops across the power MOSFET, inductor resistance, low-side diode, and printed circuit board resistance. During operating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input voltage drops and the regulator is operating in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the high-side MOSFET can remain on for 100% of the duty cycle to maintain output regulation, until the BOOT-to-PH voltage falls below 2.1 V.

    Attention must be taken in maximum-duty-cycle applications which experience extended time periods with light loads or no load. When the voltage across the BOOT capacitor falls below the 2.1-V UVLO threshold, the high-side MOSFET is turned off, but there may not be enough inductor current to pull the PH pin down to recharge the BOOT capacitor. The high-side MOSFET of the regulator stops switching because the voltage across the BOOT capacitor is less than 2.1 V. The output capacitor then decays until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put voltage and output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2.1 V, at which point the BOOT UVLO threshold is exceeded, and the device starts switching again until the desired output voltage is reached. This operating condition persists until the input voltage and/or the load current increases. It is recommended to adjust the VIN stop voltage greater than the BOOT UVLO trigger condition at the minimum load of the application using the adjustable VIN UVLO feature with resistors on the EN 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上输出电容后电路震荡,输出电压在11.5V到9V之间震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种情况估计得看震荡频率了,你可以先在电压输出端(VOUT端)并除47UF的大电容外,再并联1UF和0.1UF两种值的电容试试,也就是在输出端同时并联三种电容值的滤波电容(电容的值也可以参照电源芯片SPEC上的推荐的电容值),这样看能不能消除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ENSE教电压多少?稳定吗?

VSENSE 的电压,规定是0.8V,但是现在输出不稳定。

网友(点评):
0.8V 很稳定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VSENSE 的电压,规定是0.8V,但是现在输出不稳定。

不稳定

网友E:
    大概看了下,应该是占空比过大引起震荡造成不稳定,你输入输出压差仅1V电流0.5A,可以用LDO,你先提高输入电压到14v看是否有电压不稳的现象,如果消失就能证明。有时IC在临界状态动一点玩意都不稳定,要留余量,不要竭泽而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看了下,应该是占空比过大引起震荡造成不稳定,你输入输出压差仅1V电流0.5A,可以用LDO,你先提高输入电 ...

大侠,按你的说法我用14V做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果然稳定了,非常感谢。那么是否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呢。使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输入电压只能是12V?那只有用线性稳压的LDO,用开关稳压你东调西换能搞出个能工作的,但是量产绝对不行。IC由于内部参数差异同样占空比有的IC 不会出问题,有的会。要留余量,不要竭泽而渔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输入电压不能提高,只有用LDO,损耗大约0.5W,铜皮铺大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输入电压只能是12V?那只有用线性稳压的LDO,用开关稳压你东调西换能搞出个能工作的,但是量产绝 ...

    好的,多谢了。我这是第一次设计原理图、画PCB、调板。设计的几个DCDC电源模块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请问您我又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
    在你的电容后面加一个10k f的电阻,进行相位补偿,破坏你这个电路振荡的条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加的那个电容恰好将输出电压的相位偏移到180度,满足振荡的 条件!!!顺便说以下,开关电源相位补偿端口从没有没有只加电容而不加电阻的!!!!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大于180度了!!!!

网友F: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请问您对通过什么方式学习硬件电路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深深的感到内心疲惫,学不会呀,还请您支个招。

网友F:
    模拟电路是硬件电路的鼻祖!!!当然你的数学和信号与系统要好!!!!这两个是基础!!!!!面对疑难问题我也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电路是硬件电路的鼻祖!!!当然你的数学和信号与系统要好!!!!这两个是基础!!!!!面对疑难问题我也是 ...

谢谢。多谢指点啦!!!!!

网友:
    受教了 还是很有意思话题

网友:
    占空比不能搞这么大,同意这个。

网友G:
    12V 转11V,有必要吗?  是什么负载非要11V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 转11V,有必要吗?  是什么负载非要11V

是这样的。

网友(2013-06-06):
LZ是没了解DC-DC与LDO的区别

网友:
非要12V输入11V输出,可以试试用TL1963A,Layout时散热做好点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使用LDO,一定要用DCDC的话,可以使用LT的升降压型IC。

网友:
Input: 12V Output: 11V 用BUCK 合理吗?
占空比是多少? 91.6% 带电流环就不太能稳定.
用线性的吧!

网友(2013-10-26):
加个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在上反馈电阻(Rfbt)上,并一个电容(前馈电容)

网友:
    不能串联两个二极管来降压么

网友:
    不懂硬件设计,真不知道怎么设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