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与电脑通信时导致电脑蓝屏

楼主(2013-05-03):
请问下:usb设备与电脑通信时偶尔导致电脑蓝屏是怎么回事?
领导说可能是在拔插过程中产生浪涌电流导致电脑蓝屏,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电脑有这个抑制浪涌电流的能力吧

网友A:
現在東西講究便宜,能省的都被省略了。你確定抑制浪湧電路裡面的元件沒有被省略?

你們不就喜歡便宜麼!^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東西講究便宜,能省的都被省略了。你確定抑制浪湧電路裡面的元件沒有被省略?

你是说电脑了防止浪涌的器件被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