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PCB板为什么直接保存不行呢?

楼主(2013-05-04):
在布完线后,想保存。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而另保存就有。请教一下大神,有谁知道这问题——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
估计你已经保存了 你不知道路径在哪里而已!!

网友:
文件只读

网友A: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找了一下原因,发现是文件名是default.pcb引起的,改成其它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我认为也是文件只读

网友(点评):
只读他是怎么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找了一下原因,发现是文件名是default.pcb引起的,改成其它就OK了

有没有具体一点呢

网友:
另存,不要使用默认文件名default.pcb
这个时候就能点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也是文件只读

可以修改吧,但是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