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帮我看看,急求!

楼主(2013-05-04):
数字音频指标:24bits 48KHz采样率
信噪比:≥120dB
频率响应范围:20Hz~20KHz  ±0.5dB
动态范围:≥120dB
失真加噪声:≤-100dB

哪个芯片可以实现,有用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A:
還貼?

你這樣寫沒人看得懂啦!

你是要 Audio DSP、Audio Codec、Audio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貼?

嗯 好吧  那我补充完

楼主:
数字音频隔离器技术指标
供电:100~230VAC
功耗:≤50W
隔离电压:≥2000V
数字音频指标:24bits 48KHz采样率
信噪比:≥120dB
频率响应范围:20Hz~20KHz  ±0.5dB
动态范围:≥120dB
失真加噪声:≤-100dB

输入:1路或者8路XLR接口
输入电平:≤2Vrms
输入阻抗:10k欧姆
输出:8路XLR接口
输出电平:≤2Vrms
输出阻抗:≤10k欧姆

控制和功能指示:
本隔离器只有两种模式:
        A.8路输入8路输出
        B.1路输入8路输出

网友A:
数字音频隔离器

樓主這樣就對了,其他人才知道你想找什麼東西。

不過恕小弟才疏學淺,一般隔離器(Isolator)不是數字(Digital)的就是模擬(Analog)的形式,你開的這規格又是數字(Digital)又是模擬(Analog)的,是一片就能解決嗎?

手上有沒有類似的芯片資料可以貼出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音频隔离器

樓主這樣就對了,其他人才知道你想找什麼東西。

没有,最近新开的案子,我就是找不到芯片,才广发帖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最近新开的案子,我就是找不到芯片,才广发帖子的!

但因為規格不是很清楚,你想隔離的是什麼訊號?

I2S 訊號?
20Hz ~ 20KHz 的 Audio 訊號?

你的規格包含聲音的頻寬,又有數字取樣頻率(Sampling Rate)看起來有點奇怪。

網路上是找得到聲音 + 數字訊號的隔離盒產品,但個人認為那是數字隔離器(Digital Isolator)和模擬隔離器(Analog Isolator)設計出來的,不是一顆芯片全部搞定!

楼主:
今天 老大跟我讲解了一下  大概知道了一些方位了!  谢谢 了